ABBacs550紧急情况,求大师志援!

楼主(2016-10-16):
我们厂里一台acs550的变频器,之前都是正常工作的,昨天突然就转速上不去了,启动就一直在100rpm,设置是1470rpm,7.5kw,求大师指教!急!在线等!

网友A:
看看参数设置的对吗?还有外部接线

网友B:
负载有多大,是不是负载太大转不起来了

网友C:
负载是不是超负荷了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数设置的对吗?还有外部接线

参数都对的,照着电机上的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不是超负荷了1111111

没有啊,已经运行了280多个小时了,就是突然就出这种状况

网友D: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如果是外线控制频率,应检查一下外线

网友E(2016-12-11):
驱动的什么设备,频率是怎么给定的,这都是判断问题需要的信息啊

网友F:
可能是设置的频率太大了,把频率慢慢往小调观察,变频器上电机的实际参数。

应该是没有设置最高限制频率,导致的。电机负载太大,导致电机跟不上变频器的频率。弄好好设置一下,参数---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