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10-16):
用S7-200与仪表串口通信(自由口通讯方式),应该怎么在程序里写?

网友A(2016-11-17):
先做好通讯报文的组装,按格式要求放到缓冲V区,

发送后等待接受,接受后在接受缓冲区将需要的内容

(翻译)成你要显示的格式,OK L

网友B(2017-01-02):
我也没做过,有好的资料一块分享吧

网友C(2018-08-09):
使用耐特PLC做同仪表的通信,首先需要确认仪表的通信协议,以及通信协议的内容,比如MODBUS通信,需要读什么站地址的什么寄存器地址,然后编写plc中的程序,调用MODBUS指令库初始化,并调用读仪表的命令就行了。

网友D:
此帖授精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