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10.1中要做一个手动,自动的切换。

楼主(2016-10-16):
请教一下:intouch10.1 中要做一个手动,自动的切换。来实现能手动起~停泵,自动通过脚本起~停泵。这个需要怎么才能实现呢?!!!!!!!!!!!最好是能给个案例来看看

楼主:
有木有人啊木有人吗????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很好实现,在基本功能中都有这个,你可以查看一下指导手册,如果还是实现不了功能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可以给按钮编辑一个脚本,根据按钮的状态,间接变量的脚本通过不同状态进行赋值。

网友C:
积分不够,顶贴来凑,好无奈!

网友D:
写脚本就行,这个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