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系统故障及其处置

楼主(2016-10-16):
该系统的主要故障及处置方法如下:

    (1)避雷针烧毁应进行修理;

    (2)避雷器上端引线和下端接地线断开,应恢复连接或更换接地线;

    (3)瓷管损坏,记数器不动作,应更换瓷管,维修计数器;

    (4)绝缘值降低,应进行更换;

    (5)接地电阻超过规定值,针对原因或改善接地极导电性能,或更换接地极,接地引线断开应进行修理。

    重点提示:

    (1)定期测试接地电阻;

    (2)避雷器应定期送电力部门进行电气试验;

    (3)每次雷电活动后,要记录动作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