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区临时变电点各种保护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6-10-16):
采区临时变电点的保护较多,主要的包括接地保护、漏电保护、短路保护、局部通风机的“风电闭锁、瓦斯电闭锁保护”和局部通风机的“停风超三分闭锁风机”等。

    1.接地保护的检查

    (1)查看接地螺栓与接地线、电缆连接是否可靠。

    (2)查看接地线截面积是否满足要求。

    (3)查看接地电阻的摇测记录是否符合要求,接地电阻值小于等于2Ω。

    2.变压器的保护的检查

    分别按下试验按钮,若该高爆开关跳闸,证明保护起作用。

    3.低压漏电保护的检查

    按下试验按钮,被控馈电开关跳闸。

    4.馈电开关的保护检查

    按试验按钮,开关跳闸。

    (1)查看外壳应无变形、无开焊、无锈蚀、托架无严重变形。

    (2)查看闭锁装置应齐全、无变形、位置正确。

    (3)查看操作手柄位置应正确、扳动灵活,与操作轴连接应牢固、无虚动作。

    (4)查看磁力起动器的按钮与手柄及壳盖的闭锁关系应正确可靠。

    (5)查看接地螺栓、接地极、接地线应齐全完整,符合规定,应无锈蚀、松动。查看电气设备接地电阻值测定记录,每季度应由维修工测定一次。

    (6)查看开关是否上架或有无严重倾斜。

    (7)查看井下电气设备是否有“MA”标志和铭牌。开关应标志牌清晰,填写齐全,无失爆现象。

    (8)检查电缆有无破皮、露出芯线。

    (9)查看电缆接线盒有无变形,或缺少螺栓、弹簧垫、挡板等;电缆不能用手从接线盒中拽出。

    (10)查看开关接线腔内应干净无杂物,接线柱坚固无松动、无裂痕。

    (11)查看各类保护插件是否齐全、整定合格,严禁甩掉不用或搭过桥线。

    (12)查看各类配线应整齐不零乱、内部导线不得有接头。

    (13)查看熔断器应无严重烧焦痕迹、无裂纹,熔体容量选用应合格。

    (14)查看导线绝缘应无破损、老化、过热,绝缘性能良好。

    (15)查看开关应有危险标志盖板。

    5.馈电开关的检漏试验检查

    (1)馈电开关的检漏器试验如下:人工按动检漏器试验按钮,指针摆到红区,交流660V低于11kΩ,交流380V低于3.5kΩ,低总馈电开关应迅速跳闸,试验合格,检漏器指示灯灭。

    (2)改造KBZ低压馈电开关试验如下:检测瓦斯低于1%时,停馈电开关,打开转盖,把保护插件的选段拨到试验位置(过载或短路),然后合上转盖进行送电试验,脱扣线圈迅速跳闸为试验合格。

    (3)智能型KBZ低压馈电开关试验如下:

    ①开关在合闸状态下,按下确认键,进入主选菜单,按移位键选择试验,按确认键进入试验项目子菜单。

    ②在试验子菜单中选择要试验的项目,按确认键均应迅速跳闸。

    ③跳闸后屏幕显示跳闸故障原因,按动复位键或重新复电方可进行启动合闸,否则开关不吸合。

    6.矿用隔爆型真空磁力起动器保护试验

    (1)检查瓦斯低于1%时,停磁力开关,打开转盖,把JDB保护器选段拨到试验位置(短试、过试、漏试),然后盖上转盖进行送电试验,起动器应不吸合。

    (2)试验后,把“手把”打到停止位置,打开转盖,把JDB保护器选段拨到正常位置,起动器应可靠吸合。

    7.局部通风机试验

    (1)试验局部通风机人员必须携带瓦斯检测仪,检测瓦斯浓度必须小于0.5%,局部通风机的供电开关电源处应有专人看护,防止跳闸后无人送电(在实际生产中,每班工作前,必须有采掘电钳工与瓦检员一起对局部通风机进行倒台试验一次)。

    (2)局部通风机“自动倒台装置”试验前,首先确定专用和动力两趟线路都已带电,否则不准试验。试验时,停止已吸合的专用开关,专用开关断电后,设备应自动迅速换到动力开关,保证局部通风机相互倒台后正常运转。试验后,局部通风机正常运转时应使用专用电源。

    (3)局部通风机“风-电闭锁”和“瓦斯-电闭锁”试验,参见(在实际生产中,风一电闭锁每班应由采掘维修工试验一次。瓦斯一电闭锁由安全监测维修工,每周用瓦斯标准气样或智能遥控器进行一次试验)。

    采区临时变电点各种保护的检查及试验,均有维修工每日检查和试验1次,并有记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对其采掘工作面,每班有专职或兼职防爆检查工对电气设备进行防爆检查,并有记录。

网友A:
停电应急预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