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疑问

楼主(2016-10-17):
图中<  D800  K8500是什么意思?本人新手,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比较指令,数据块D800里的值和K8500作比较

网友B:
比较两个数值,<小于,>大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指令,数据块D800里的值和K8500作比较

数值比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指令,数据块D800里的值和K8500作比较

网友E:
多看手册吧。多看手册吧。

网友F:
这是最简单的 。建议多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