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10-17):
一体机WINCC通过CP343和300LC连接,但是WINCC和PLC连不上,用channel diagonsis,连接有一个红叉。我PING了地址,电脑和PLC连接正常。而且我试了STEP7也能正常连接。是不是我WINCC设置的参数有问题?但我是根据西门子官方资料来设置连接参数的,试了好多遍都不行。

楼主:
有没有接触过了解的人在附近,求指教。很急........

网友A:
你应该是把一个项目 拷贝到了另个电脑上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网卡的选择需要设置一下!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B:
网上查一个资料,WINCC通讯里面的参数IP地址,系统属性CPU的位置口,并且检查通讯一定要在WINCC激活状态下。

网友B:
或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发你个资料

网友C:
检查一下驱动连接里边设置是否正确,尤其是逻辑设备名应该是你现在用的电脑的网卡。

网友D:
是否已安装消息列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供的建议,我通过拨打西门子的工业热线,解决了问题。我把错误代码反馈给了西门子的工程师,他们指出了我的WINCC没有安装SIMATIC.NET。我去试了一下,马上能连上了。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