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应用软件

楼主(2016-10-17):
想学一下程序,不知从哪开始,求简单的学习软件,谢谢。

网友A:
建议先确定学习什么品牌的?然后买本相关书籍一步一步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确定学习什么品牌的?然后买本相关书籍一步一步学习

建议先确定学习什么品牌的?

网友C:
学习哪一方面的程序?定位很重要,PLC编程还是高级语言编程,PLC的品牌不同编程也不同,每种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D:
买套单片机的开发板吧,现在在某宝价格便宜,板子,原理图,元器件程序,教学文档一套都齐全,真的非常适合新手,只要通电,拷程序进去,就可以了,可以考虑从这个入手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是做运动控制的,我公司有整套的多轴运控芯片,控制卡,方案,PCB,原理图,库,源代码都可以提供,算法集成,应用上手比较简单,有开发控制卡的朋友有兴趣可以找我拿资料,Q37447688,电话:134 1057 1175

网友E:
先确定你想做哪方面,然后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