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lsr能不能做到按下暂停停止脉冲、然后再下暂停继续脉冲

楼主(2016-10-17):
需要做到当按下暂停是脉冲停止发送 再次按下暂停则脉冲继续发送没法完的   能在DPLSR指令上实现的。

网友A:
你看说明书都知道这是不可以的。

网友B:
首先要做这一段脉冲锁定,但是只对这一段脉冲程序有用,,而且锁定的段数有限制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17-01-21):
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