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线路中铝线比铜线更容易起火你知道吗?

楼主(2016-10-17):
大家知道铝线起火的危险远大于铜线,铝线的起火不在铝线自身而在铝线的连接。铜线相比,铝线连接起火危险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铝线表面易在空气中氧化。凡导体表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膜电阻。若膜电阻引起连接处过热,过热又使膜电阻增大,导电情况就越恶化, 而铝线连接中这类过热的情况尤为严重。这是因为铝线表面即使刮擦光洁,它只需在空气中暴露数秒钟即可被氧化而立即形成一层氧化铝薄膜。其厚度虽只几个微 米,但却具有很高的电阻率,从而呈现较大的膜电阻。因此在铝线施工连接时,应在刮擦干净铝线表面后立即涂以导电膏,以隔断铝线连接表面与空气的接触,不然 将增大接触电阻。

(2)高膨胀系数。铝的膨胀系数高达23×10-6/℃,比铜大39%.比铁大97%。当铝线与这两种金属导体连接并通过电流时,连接 点因存在接触电阻而发热。这三种导体都膨胀,但铝比铜、铁膨胀更多,从而使铝线受挤压。线路断电冷却后铝线稍许压扁而不能完全恢复原状,这样就在连接处出 现空隙而松动,并因进入空气而形成氧化铝薄膜,这样就使接触电阻增大。下次通电时发热将更剧,使情况更为恶化,严重时可能因产生异常高温或进发电火花而引 燃起火。为此大截面积铝导体与铜、铁导体连接时应配置过渡接头。小截面积(不大于6mm2)铝线的连接则应采用弹簧压接帽,这样无论连接处是否通电,有无发热,连接接触面都处于弹簧的压力下而使空气和潮气无隙可入,从而保持连接的导电良好。

(3)易出现电解腐蚀作用。若不同电位的两金属间存在带酸性或碱性的液体,则两金属将形成局部电池。铝的电位为-0.78V,而铜为-0.17V,当铝导体与铜导体间存在含盐分的水分时就形成此种局部电池。电离作用将使电位低的铝导体受到腐蚀而增大接触电阻。

(4)易被氯化氢腐蚀。对于PVC绝缘的铝芯电线、电缆,还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为阻止PVC绝缘分解出氯化氢气体,PVC绝缘内添加 有阻止分解氯化氢的稳定剂。但当线路温度超过75℃时,例如发生线路过载或因其他原因而使连接处温度过高时,稳定剂就不再能阻止氯化氢的形成,而氯化氢是 要腐蚀铝的,这同样也将增大接触电阻和起火危险。

网友A(2017-01-10):
没闹懂为什么,金属还能着火?

网友B:
电力传输主要应用的是铝。小容量送电和控制电路不采用铝线,因为接头处理比较麻烦。南方有奸商用铝线敷铜漆包线代替铜线制作电机、变压器,修一个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其中的带铁芯电感就是用铝线绕的,因接触不好烧断了,焊接时发现是铝线。浪费资源,坑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