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行程

楼主(2016-10-17):
plc控制电机水平行驶50mm,然后再竖直方向行驶40mm,这个程序怎么写,求大神解答,跪谢

网友A:
楼主要先了解1个脉冲走多远,然后走相应的脉冲数即可,需要细分步进电机或是设置相应的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

楼主:
对: zhyi0214 楼主要先了解1个脉冲走多远,然后走相应的脉冲数即可,需... 内容的回复嗯 用伺服电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