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如何修改操作盘显示电压呢?

楼主(2016-10-17):
求大神指点下,需要应付检查,修改下电压等级的显示

楼主:
现在电压是380V,想改成660,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厉害 还有这样的检查!闻所未闻……

网友B:
电压是变频器实际测量值没法改啊,

楼主(2017-11-17):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变频器实际测量值没法改啊,

哈哈,就是想调整系数,让电压显示的高点

网友:
这个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