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W负载运行一小时,三相电表和单相电表是否都耗费1度电?

楼主(2016-10-17):
1KW负载运行一小时,三相电表和单相电表是否都耗费1度电?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呢?这还有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呢?这还有怀疑!

可能是单相1KW负载接220,1h是一度,三相1KW负载接380,1h是一度。有三相1KW负载接220不是一度(如380V,2个端子的电热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为什么不是呢?这还有怀疑!   ...

难道电压不是负载的参数?抛开电压说功率???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意思主要是考虑这个三相表是针对三相电源设备的,当接单相是否可以正确计量?

这个是没问题的,三相表对于三相不均衡和单相负载都是没问题的,只要你没接错线

网友D:
但从楼主给的图来说,三相电表的单相电表数值是一样的,但在生活实际中,三相电表的数值就不一定了,因为都会做三相平衡的设备。

网友E:
没办法不是。如果不同的话,供电局就没法剂量了

网友F:
能量的角度告诉我们,能量是守恒的。

如果是理想的机器,那么一千瓦的负载,就是一千瓦的耗电量。

网友G:
一样的,早期有再3相负载上用3块单项电度表计量的。

网友H:
我觉得的是一样的,根据图纸负载都是220V的负载

网友I:
我觉得不一样   因为负载都是220V的负载  然而电度表却不一样

网友J(2017-07-13):
一样,电耗都一样。度 千瓦时      KWH = P*H

网友J(2017-12-25):
是的,都是1度电。单相电表三块相加是一度电。

网友K(2018-02-12):
三相:P=1.732UIcosφ

单相:  P=1.732UI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