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接法启动的电机空载时电流正常,带负荷运行时电太大流

楼主(2016-10-17):
星三角接法启动的电机空载时电流正常,带负荷时电流过大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负载过大,电机带不动。

网友B:
楼主我先和你说一下星三角接法启动适用的情况:

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可采用星三角启动,目的为了使电机启动电流不对电网电压形成过大的冲击。

所以说不适合负载大的起动设备,牺牲电压降低电流,力矩也就降低了,这时候负载大电流必然升高啊,因为需要更大的力矩

网友C:
星三角启动的应用场合一般是35KW以下的情况,但是如果负载大的话,星三角其实是不合适的,建议采用变频器启动,除了启动稳定外,它还有多种保护,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或说是什么负载?。星三角启动我搞得比较多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D:
建议使用软启动器,两项都能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过大,电机带不动。

是负载过大的原因,把电机上的皮带轮换小一点之后电流就正常了。

楼主:
对: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或说是什么负... 内容的回复!

我的15kw的电机烧了(带动叶轮的风机)然后拿去维修,之后再装上电机空载电流正常,带上负载电流就过大。把叶轮及轴拆下拿到风机厂去校,他们说没什么问题,还让把原来的皮带轮换小一点。换小之后电流就正常了。我的疑问是:原来用的好好的皮带轮修完电机怎么就不能用了。把电机换到其他生产线上还是正常的。

网友E:
可以使用软启动或变频器启动

网友F:
如果转速没错的话,估计是修电机的把线径或匝数搞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或说是什么负... 内容的回复!我的15kw的电机烧了(带动叶轮的风机)然后拿去维修,之后再装上电机空载电流正常,带上负载电流就过大。把叶轮及轴拆下拿到风机厂去校,他们说没什么问题,还让把原来的皮带轮换小一点。换小之后电流就正常了。我的疑问是:原来用的好好的皮带轮修完电机怎么就不能用了。把电机换到其他生产线上还是正常的。

有没有可能,维修的师傅把电机的绕组匝数减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问题描述太简...

 应该就是电机修过之后,功率减小了。肯定是维修的师傅把电机的绕组匝数减少了

网友H:
你的星三角起动器可能没有转换到三角型连接上来,用星型连接运行着那,所以电流大,检查一下启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星三角起动器可能没有转换到三角型连接上来,用星型连...

星三角启动的控制线路是没有问题的,已经解决了,就是皮带轮大了,换小皮带轮后就可以了

网友I:
估计电机的线圈线径变小匝数变多,功率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估计电机的线圈线径变小匝数变多,功率小了

这是修电机的惯用伎俩,既节省成本又方便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