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一下有感无刷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与磁极数量的关系、120度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6-10-17):
初次来论坛,本身是做机械的,设计了一个东西,但在电机这里遇到困难了,首先在这谢

谢各位了,小白从 头学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慢了,没有时间,还麻烦大侠们帮忙啊。

目前所用到的电机应用场合为,低速最高600转,大扭矩输出,需要霍尔传感器,硬件电路

选用120度霍尔传感器,供电电压24V,定子的电枢数量为36,绕线方法咨询朋友说这种输

出扭矩大,如图,

目前我想咨询大神的问题是,第一,档电枢绕组为36极时,要满足120度霍尔驱动电路的

磁极数量应该是多少?磁极走过的数量与换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有资料提供可用的

资料也行;第二,当电源电流不是问题时,最大输出扭矩的绕线方法是什么(因为我的应

用场合就是这样,甚至低速时每分钟70转)?

加微信后有红包啊

楼主:
这个定子的数量只是示意为相邻两个电枢同一个线圈绕组串联,我的实际需求是36级的,已经买了标准件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也就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也就是电机n=(f/p)*60交流电机同步速公式,n同步速 转/分钟、f频率、p磁极对数,如果频率50HZ,如图4极2对磁极,n=(50/2)*60=1500转/分钟。在供电频率50HZ的情况下每分钟1500转。

首先要确定的变频控制器最高频率,然后决定电机的磁极对数。

例如:控制器最高频率50HZ,你要求的最高速600转。f=(50/600)*60=5对磁极,对于36铁芯磁极分配是不均匀的,可以照转速的要求选择控制器的频率以求达到磁极的均匀分配。

36铁芯极以3对磁极,一相所占铁芯极36/3=12极 12铁芯极给予3对6磁极分配12/6=2铁芯极分配1个磁极,控制器频率选择:f=(600*3)/60=30HZ。

所以控制器的频率选择30HZ。

网友B:
楼主,您好!我司是专业做声学实验室,如有碰到产品的噪音或者建设噪音室欢迎来咨询。

                                             Q:308543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