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切膜选型问题?

楼主(2016-10-17):
现用800VA变压器输入单相AC380输出36V,接到发热丝上,做薄膜切割,长度只需1.2米,请问发热丝如何选?

网友A:
我做的设计方案是用个交流电焊机拖动线经1.2 的发热丝。电焊机初级串联一个电子调压器调整发热强度,简单好用

楼主:
我试过直径0.8mm发热丝1米,直接接36v端,通电三秒钟后发热线开始变长发红

网友B:
根据你的所需功率和电阻温升来选择。功率要够,温升在合理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所需功率和电阻温升来选择。功率要够,温升在合理范围内。

可以说得具体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