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与0-10V信号弄错会烧表吗

楼主(2016-10-17):
哪位大侠指点:4-20mA与0-10V信号弄错会烧表吗?

网友A:
不会。电流信号的即使短路也就那么大电流了,对表没影响;电压信号(指变送器)短路,最多几十mA电流,也没问题。电流信号接到电压输入端,电流就会更小;电压信号(指变送器输出)接到电流输入端,相当于短路,mA的电流,对哪都不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