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三台PLC还有37台温控通讯

楼主(2016-10-17):
各位好,最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意见和方法,谢谢!

现在有一台设备,PLC用的是松下的FP-XH C60T(三台),触摸屏用威纶的MT8102IE,温控以前没有用过,准备用

神港的带485通讯的。现在就是要想要把所有的PLC,温控器的数据都在触摸屏里设置。目前我的想法是,三台PLC

用通讯模块连起来。然后和触摸屏通讯;另一路把所有的温控器再用485和触摸屏通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之前有用过威纶的屏MT6070IH2和国产的5台温控器通讯(价格210),速度非常慢,读取有时候延时6,7秒。所以

比较担心这样行不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把三个PLC寄存器的参数通过触摸屏的USB口保存在U盘里,然后把这台机的数据复制

到另外一台机上,这个可以做到吗?怎么做?

以上问题,最好有程序样例。谢谢各位!

网友A:
轮询通讯访问数据,慢是必然!

建议PLC用485带一部分触摸屏用485带一部分,PLC跟触摸屏用422通讯

网友B:
可以选用一款嵌入式触摸屏。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12-19):
那么多仪表,还是用个专门的通讯协议比较好

楼主(2017-03-27):
这个项目现在又改方案了,没有那么多温控。

网友D(2019-01-29):
兄弟,这个项目搞好了吗?我们厂现在也搞,能否发一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