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变频器怎么不能转

楼主(2016-10-17):
西门子变频器操作面板选择手动操作了为什么还是不能转,参数已经设置好了,可是就是不能转,变频器有响声,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才买回来几天的G120变频器,会是什么什么问题,难道是参数中有错误?

网友A:
启动后给定频率有没有输出电流?

网友B:
运行频率给了吗?

网友C:
我碰到过最狗血的一次是3相输出线中间虚断了,一上电就断开,万用表擦不出来

网友D: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E:
没给速度吧!!晕倒十个字

网友F:
  个要想的话也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完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给定频率有没有输出电流?

后来我弄到可以转了,但是PLC通过网线控制变频器就没反应,有报文等,组态也组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频率给了吗?

后来设置可以转了,现在求怎么弄好网络控制,写了程序,有报文等,组态都组好了,但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要想的话也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完整的吧!

设置能动了,现在求怎么设置可以网络控制,我写了程序在PLC了,报文都写好了,组态都可以,但是就是没反应啊,控制不了变频器

网友G:
首先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接错,有没有报错。没错看一下下面几个参数有没有设置好。1频率来源2控制信号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