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信捷plc如何通迅?

楼主(2016-10-17):
   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与信捷plc通讯?需要信捷plc驱动吗?在哪有下载的?求大师教我。谢谢!

网友A(2018-08-10):
虽然不清楚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与信捷plc通讯,但我做过其与耐特plc的通讯,看能不能借鉴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昆仑通泰触摸屏同耐特PLC通信时,在PLC端无需做操作,在编辑触摸屏的时候选择PPI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