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200和proface的触摸屏用以太网通信,数据是如何交互的?

楼主(2016-10-18):
机器人里面的地址对应proface软件里面对应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A:
可能要参考一下,相关系统的I/O说明书。或最好找下安川 技术人员。

网友B(2016-12-25):
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

网友C(2017-02-15):
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

网友D(2018-07-19):
给你一个文件就懂了,要的话私信我

网友E(2018-08-31):
有吗,可以分享给我吗,我现在可以读写任何变量,可以读取IO,但是,没法write IO。能指点吗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文件就懂了,要的话私信我

网友E:
你参考一下安川的并行IO手册,例如

[PLC1](0300,02005,00,0000)/00

0300是 I/O data模块

02005是 安川外部输入的2005X

00是 attribute值

0000 是control address 值

/00是 2005后面的bit位值默认范围是0-31但是,安川都是八进制所以只有0-7.你首先要看安川机器人的并行IO手册,知道IO分类

0 XXXX

1 XXXX

2 XXXX

3 XXXX

4 XXXX

5 XXXX都是那些分类。就知道寻址一目了然,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参透如何write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