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在应用中的故障诊断以及分析

楼主(2016-10-18):
差压变送器在应用中的故障诊断及分析

1.调查法:回顾故障发生之前的打火、冒烟、异味、供电变化、雷击、潮湿、 误操作、误维修。

2. 直观法:观察回路有没有外部损伤、导压管的泄漏,回路的过热,供电开关状态等。

3. 检测法:

1) 断路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先与其它部分分开来,查看故障有没有消失,如果消失,则确定故障所在,就可进下一步查找,如:智能差压变送器是不能正常Hart远程通讯,可以将电源从表体上断开,用现场另加电源的方法变为变送器通电进行通讯,以查看是否电缆是否叠加约2kHz的电磁信号而干扰通讯。

2) 短路检测: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部分回路直接短接,如:差变送器输出值偏小,可将导压管断开,从一次取压阀外直接将差压信号直接引到差压变送器双侧,观察变送器输出,以判断导压管路的堵、漏的连通性。

3) 替换检测:将怀疑有故障的部分更换,判断故障部位。如:怀疑变送器电路板发生故障,可临时更换一块,以确定原因。

4)分部检测:将测量回路分割成几个部分,如:供电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变送、信号检测,按分部分检查,由简至繁,由表及里,缩小范围,找出故障位置。

差压变送器的选择

差压变送器是测量工艺管道或罐体中介质的压力差,并且通过数据的转换、开方将测量的差压值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选择差压变送器需要知道如下的参数:

1、差压值

2、介质

3、介质的工作压力

4、介质的工作温度

5、是智能还是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