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伺服电机的控制方案?

楼主(2016-10-18):
现在有一个项目采用六个伺服电机驱动,其中两两电机同步驱动一组设备,采用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模式,请问如何选择性价比高的伺服驱动器及相关PLC,厂家不限,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是自己做还是外包,不妨考虑下我们桂伦

网友B:
   用品牌的产品当然会是更好呀

网友C:
你们哪里的??我们可以做。。。需要的话私聊。。。13730920629

网友D:
我觉得用运动控制器不叫方便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D:
我觉得用运动控制器比较方便实现你说的功能,同时也能实现6轴联动

网友E:
兄弟,我也有个六轴控制的项目在做,我刚刚入行,能否请教?

网友F:
多轴运控,如果不买现成的运控控制卡,要自己开发控制卡,可以找一下我们,我公司是专注于运动控制领域的,有成套的方案,主控芯片,控制卡,演示箱,板子,软件,PCB图,源代码,库文件都可以提供,请联系,Q:3744 7688,或者电134 1057 1175

楼主:
回复内容:我看到你发的帖子,你是要用单片机控制的 ,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交流一下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也有个六轴控制的项目在做,我刚刚入行,能否请教?

网友G:
直接用松下的FP-XH 系列 C60T型号 60 个点的 ,直接驱动六轴 很方便的 我刚做

网友D(2017-02-14):
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器要好些,控制起来比较方便,DMC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