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研华的运动控制卡控制轴时,开启轴启动伺服后为什么轴状态反馈还是为0啊?

楼主(2016-10-18):
在用研华的运动控制卡控制轴时,开启轴启动伺服后为什么轴状态反馈还是为0啊?

网友A:
您好,从轴状态反馈为0来看,是轴被禁用。可以检查是否调用Acm_AxOpen这个函数来打开轴。

或者您可以使用研华的PTP例程测试,点击Open Board – Servo On -Move之后,看看当前的轴状态是否在正常?如果正常,请参考研华PTP的例程。

网友B:
给我积分啊,我没有积分,55555555

网友C:
我实验室刚买了一台不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