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事

楼主(2016-10-18):
本人小白一玫

    一直想做一个类似于环型流水线的东西。需要在这个“流水线”上面固定很多工位,每个工位走到需要加工的地方,停下几秒,加工完之后再继续走。。。。精度要求比较高(20丝以内)。。。这个流水线主要用于激光打标加工,,工位最好超过20个,每个工位之间的间距20CM

    请各位大神,告诉我除了需要PLC和伺服电机以外,还需要些什么东西,这个“流水线”应该是什么样的?环型导轨?还是别的什么形式? 还有就是能不能给个大概的预算  谢谢

网友A:
你是准备自己做这个项目吗

楼主:
我自己对这个一点都不懂,就是想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也不知道需要多少资金,能达到我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引用 网友A:
你是准备自己做这个项目吗

网友B:
  应是不太难,资金问题看你的用料呀 !

网友C:
你们哪里的??我们可以做。。。需要的话私聊。。。13730920629

楼主:
我在深圳

引用 网友C:
你们哪里的??我们可以做。。。需要的话私聊。。。137...

网友D:
若真的不熟练,就不要勉为其难。

饭一口一口的吃,路一步一步的走。

如同手里只有100元钱,就要买豪华别墅,是不现实的。

网友E:
伺服电机个人觉得不好搞

网友F:
我们公司用的是施耐德的伺服电机加上条码扫描定位,误差值在0.2mm,,有固定的轨道,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用

网友G:
我想知道你的精度是定位精度还是加工精度,定位精度20个斯就直接考虑伺服算了,步进电机高速运动可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H:
我想问下,你这个环形线的实用性如何,是不是当一个工件到一工位后整个线也停了呢,那当前工位和其他工位是同时打标还是就这一个工位打标呢!如果就一个的话我建议最好用伺服系统,这样能够保证传送精度,也就是当当前工件正在打标,那上一工位的就等待,等打标完成将此工件送走,打标工作台就运动到上一工位装载工件,固定好后工作台进行原位定位后移动到打标位置进行打标。我个人理解这样

网友I:
可以试试步进电机+高精度滚珠丝杠。

网友J:
固定工位那就上分割盘

网友K(2018-05-18):
专业的事就要找专业的人

网友L(2018-11-03):
停点用霍尔传感器。别说20丝了,0.2丝都没问题。步进伺服都可以,要想不用传感 器的话,不太可能达到那精度。想想,圆周率就是一个近似值,转个1000圈也许没问题,但是10万圈呢?所以必须在停的地方放置传感器了。有思路了程序就可以写了。

网友M(2023-06-02):
智能眼镜5G+AR(增强现实)赋能一线运维人员,远程协助1861     6301    571     为智能制造加油

网友N(2025-08-11):
根据工位数20,间距20CM,大概需要直径1米左右的圆盘就可以,圆盘由伺服控制,精度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