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典的高压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汇总!(一)

楼主(2016-10-18):
1。如何去区分变频器的重故障和轻故障?

轻故障时,系统就会发出报警的信号,故障指示灯闪烁。重故障发生时,系统会发出故障指示,故障指示灯常亮。同时会发出指令去分断高压、合闸禁止,并对故障信息、高压分断指令作出记忆处理。重故障状态如不消除,故障指示、高压分断指令将会依然有效。

2。轻故障都有哪些?

轻故障包括:变压器超温报警、柜温超温报警、柜门打开、单元旁路,系统不会对轻故障作记忆处理,仅有故障指示,故障消失后报警将会自动消除。变频器如果在运行中出现轻故障报警,系统不会停机。停机时才会出现轻故障报警,变频器将

可以继续启动运行。

3。重故障具体都有哪些呢?

变频器系统发生一下故障时,按照重故障处理,并在监视器左上角显示重故障的类型:外部故障、变压器过热、柜温过热、单元故障、变频器过流、高压失电、接口板故障、控制器不通讯、接口板不通讯、电机过载、参数错误、主控板故障。单元故障包括:熔断器故障、单元过热、驱动故障、光纤故障、单元过压。外部故障必须要先解除高压分断状态再系统复位,才能使系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除了外部故障以外的重故障发生后,直接系统复位即可使系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但在再次上电前一定要找出其故障原因。单元故障发生后,只有再次上高压电源方才能检测到单元状态。若故障较难分析且无法确定能否进行二次上高压时,请向我们咨询。注意:切忌在未查明故障原因前贸然得进行二次上电,否则可能严重的损坏变频器!

4。变压器超温报警

当变压器的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报警温度(默认的设置为100℃)时,温控仪超温报警触点将会闭合;

检查变压器柜顶风机或者柜底风机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柜底风机工作要是不正常,可能会出现三相温度相差较大); 测量温度电阻是否正常(有无断线、线路的插头是否接触不良,如果接触不良,温度值将偏高);过滤网是否堵塞; 变频器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的状态; 环境的温度是否过高(环境温度应该低于45℃,否则则需要加强其通风); 安装于变压器柜内正面底部的风机开关和接触器是否断开; 变压器柜风机控制和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昵称容易被删帖。

想坑这个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