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PLC扩展继电器型模块遇到问题

楼主(2016-10-18):
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晶体管输出型的PLC,但由于输出点不够用,因此扩展了一个开关量模块(选了继电器型输出的),其中,Q0.0和Q5.0需要同时导通,然后下面的程序是Q0.0和Q5.0的常开串联使下一步条件成立,这时候扩展模块出现噼里啪啦的响声,我在想是不是因为Q0.0和Q5.0的常开串联没有同时接通导致下一步程序没法走,停在这里了???求指教。。。。。

网友A:
输出只是一个信号而已,不用外接线,只要程序里面串联了,两个同时输出了,下一步就可以动作的

楼主:
我这个是接了线的,我在做PLC+触摸屏实现一个线束的测试工装。就是说I0.0接出来一根线,这一根线的一端接I0.0,另一端分出来两个头,一个接Q0.0Q,一个接Q5.0,Q0.0和Q5.0需要同时导通,然后下面的程序是Q0.0和Q5.0的常开串联使下一步条件成立。但是程序实际是停在这里不走了,继电器输出型扩展模块噼里啪啦响着。

引用 网友A:
输出只是一个信号而已,不用外接线,只要程序里面串联了,...

网友B:
输入和输出接线怎么接一起了呢? 这个描述有问题。

网友C:
很怪,I0.1为什么要接两个Q点呢,通过这个信号会不会在程序里使程序进入循环状态,PLC是扫描方式的,会不会导致晶体管反复接通呢

网友D:
串联的时候要串联继电器上面的常开触点,晶体管输出的点接继电器,继电器输出点也接继电器,两个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串联。

网友E:
死循环了吧估计

网友F:
Q5.0,Q0.0两个种类输出类型,程序里面同步输出,但是实际接口晶体管早于继电器输出,是不是晶体管输出又进入继电器输出接口造成上述描述现象?

网友G:
画个图吧  ,你的描述大家都没搞明白

网友H:
1,你把I0.0接到Q0.0和Q5.0是多余的,就像你打电话给你旁边的人要杯水一样,你直接叫就行了,真心不用打电话(Q0.0,Q5.0)。

2,估计是你上面程序有重复或者有地方中断了才会啪啪啪,跟你用I0.0和Q0。0,Q5.0无关!

网友I(2018-08-09):
估计接线错误导致烧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