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选择电动执行器必须要知道的那些事儿

楼主(2016-10-18):
  电动执行器又称为电动执行机构,英文名称:Electronic Actuator。是一种能提供直线或旋转运动的驱动装置,它利用某种驱动能源并在某种控制信号作用下工作。执行机构使用液体、气体、电力或其它能源并通过电机、气缸或其它装置将其转化成驱动作用。其基本类型有部分回转、多回转及直行程三种驱动方式。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环节。

  在本期的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针对电动执行器的具体选型方法、使用技巧以及常见故障等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积极参与讨论,说一说,谈一谈自己用过哪些品牌的电动执行器?以及在选择及使用电动执行器时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吧!欢迎晒图拍砖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选择电动执行器必须要知道的那些事儿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执行机构版块: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actuator.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电动执行器的选型方法窍门、使用技巧及详细的故障分析等几大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伯纳德电动执行器的选型方法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110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支持  欢迎各位畅所欲言

网友B:
最常见的就属电机了吧。呵呵呵。还有电磁阀,光电开关等等等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5036_1.shtml   电动执行器的选型方法与技巧 欢迎大家指导!

楼主: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哦,

网友D:
#选型#伺服电机的选型方法

机床的驱动电机包括进给伺服电机和主轴伺服电机两类。机械制造商在选购电机时担心切削力不够,往往选择较大规格的马达,这不但会增加机床的制造成本,而且使之体积增大,其结构布局不紧凑。因此,一定要通过具体的分析计算,选择最佳规格的电机。

  进给驱动伺服电机的选择

1、原则上应该根据负载条件来选择伺服电机。

在电机轴上所加的负载有两种,即阻尼转矩和惯量负载。这两种负载都要正确地计算,其值应满足下列条件:

1)  当机床作空载运行时,在整个速度范围内,加在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应在电机连续额定转矩范围内,即应在转矩—速度特性曲线的连续工作区。

2)  最大负载转矩,加载周期以及过载时间都在提供的特性曲线的准许范围以内。

3)  电机在加速/减速过程中的转矩应在加减速区(或间断工作区)之内。

4)  对要求频繁起,制动以及周期性变化的负载,必须检查它的在一个周期中的转矩均方根值。并应小于电机的连续额定转矩。

加在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大小对电机的灵敏度和整个伺服系统的精度将产生影响。通常,当负载小于电机转子惯量时,上述影响不大。但当负载惯量达到甚至超过转子惯量的5倍时,会使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会使伺服放大器不能在正常调节范围内工作。所以对这类惯量应避免使用。推荐对伺服电机惯量Jm和负载惯量Jl之间的关系:   1<=Jl/Jm<5

2负载转矩的计算方法

加到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计算公式,因机械而异。但不论何种机械,都应计算出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通常,折算到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可由下列公式计算:

Tl=(F*L/2πμ)+T0

式中:Tl—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N。M);

     F—轴向移动工作台时所需要的力

     L—电机轴每转的机械位移量(M)

     To—滚珠丝杠螺母,轴承部分摩擦转矩折算到伺服电机轴上的值(N。M)

     μ—驱动系统的效率

     F取决于工作台的重量,摩擦系数,水平或垂直方向的切削力,是否使用了平衡块(用在垂直轴)。如果是水平方向,F轴的值由上图例给出。

无切削时:  F=μ*(W+fg)

切削时:    F=Fc+μ*(W+fg+Fcf)

     W:滑块的重量(工作台与工件)Kg

     μ:摩擦系数

     Fc:切削力的反作用力

     fg:用镶条固紧力

     Fcf:由于切削力靠在滑块表面作用在工作台上的力(kg)即工作台压向导轨的正向压力。

计算转矩时下列几点应特别注意。

(a)由于镶条产生的摩擦转矩必须充分地考虑。通常,仅仅从滑块的重量和摩擦系数来计算的转矩很小的。情特别注意由于镶条加紧以及滑块表面的精度误差所产生的力矩。

(b)由于轴承,螺母的预加载,以及丝杠的预紧力滚珠接触面的摩擦等所产生的转矩均不能忽略。尤其是小型轻重量的设备。这样的转矩响应乡整个转矩。所以要特别注意。

(c)切削力的反作用力会使工作台的摩擦增加,以此承受切削反作用力的点与承受驱动力的点通常是分离的。如图所示,在承受大的切削反作用力的瞬间,滑块表面的负载也增加。当计算切削期间的转矩时,由于这一载荷尔引起的摩擦转矩的增加应给予考虑。

(d)摩擦转矩受进给速率的影响很大,必须研究测量因速度工作台支撑物(滑块,滚珠,浄压力),滑块表面材料及润滑条件的改变而引起的摩擦的变化。已得出正确的数值。

(e)通常,即使在同一台的机械上,随调整条件,周围温度,或润滑条件等因素而变化。当计算负载转矩时,请尽量借助测量同种机械上而积累的参数,来得到正确的数据。

3负载惯量的计算

由电机驱动的所有运动部件,无论旋转运动的部件,还是直线运动的部件,都成为电机的负载惯量。电机轴上的负载总惯量可以通过计算各个被驱动的部件的惯量,并按一定的规律将其相加得到。

1)  圆柱体惯量  如滚珠丝杠,齿轮等围绕其中心轴旋转时的惯量可按下面公式计算:

              J=(πγ/32)*D4L   (kg cm2)

如机构为钢材,则可按下面公式计算;

              J=(0.78*10-6)*D4L   (kg cm2)

式中;  γ—材料的密度(kg/cm2)

       D—圆柱体的直经(cm)

       L—圆柱体的长度(cm)

2)  轴向移动物体的惯量

工件,工作台等轴向移动物体的惯量,可由下面公式得出:

J=W*(L/2π)2  (kg cm2)

式中;  W—直线移动物体的重量(kg)

       L—电机每转在直线方向移动的距离 (cm)

3)  圆柱体围绕中心运动时的惯量如图所示:

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 如大直经的齿轮,为了减少惯量,往往在圆盘上挖出分布均匀的孔这时的惯量可以这样计算;

     J=Jo+W*R2(kg cm2)

式中;  Jo—为圆柱体围绕其中心线旋转时的惯量(kgcm2)

       W—圆柱体的重量(kg)

       R—旋转半径(cm)

4)  相对电机轴机械变速的惯量计算  将上图所示的负载惯量Jo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计算方法如下:

  J=(N1/N2)2Jo

式中: N1 N2为齿轮的齿数

4电机加速或减速时的转矩

1)  按线性加减速时加速转矩计算如下:

Ta=(2πVm/60*104) *1/ta(Jm+JL)(1-e-ks。ta)

Vr=Vm{1-1/ta。ks(1-e-ksta)

Ta—加速转矩(N.M)

Vm—快速移动时的电机转速(r/min)

Ta—加速时间(sec)

Jm—电机惯量(N.m.s2)

JL—负载惯量(N.m.s2)

Vr—加速转矩开始减少的点

Ks—伺服系统位置环增益(sec-1)

电机按指数曲线加速时的加速转矩曲线如下图:

此时,速度为零的转矩To可由下面公式的出。

To==(2πVm/60*104) *1/te(Jm+JL)

Te指数曲线加减速时间常数

2)  当输入阶跃性速度指令时,他的速度曲线与转矩曲线如图所示

这时的加速转矩Ta相当于To 可由下面公式求得(ts=ks)

  Ta==(2πVm/60*104) *1/ts(Jm+JL)

5工作机械频繁激活,制动时所需转矩

当工作机械作频繁激活,制动时,必须检查电机是否过热,为此 须计算在一个周期内电机转矩的均方根值,并且应使此均方根值小于电机的连续转矩。电机的均方根值;

Trms=√[(Ta+Tf)2t1+Tf2t2+(Ta-Tf)2t1+To2t3]/T

式中; Ta—加速转矩(N.M)

     Tf—摩擦转矩(N.M)

      To—在停止期间的转矩(N.M)

t1t2t3t所知的时间可参见图所示

6负载周期性变化的转矩计算

如图所示

也需要计算出一个周期中的转矩均方根值Trms且该值小于额定转矩。这样电机才不会过热,正常工作。

网友E:
好帖子,不错哈哈哈萨达是

网友F:
#选型#电动执行器的选型考虑因素

电动执行器选型考虑要点

  一、根据阀门类型选择电动执行器

  阀门的种类相当多,工作原理也不太一样,一般以转动阀板角度、升降阀板等方式来实现启闭控制,当与电动执行器配套时首先应根据阀门的类型选择电动执行器。

  1.角行程电动执行器(转角<360度)

  电动执行器输出轴的转动小于一周,即小于360度,通常为90度就实现阀门的启闭过程控制。此类电动执行器根据安装接口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直连式、底座曲柄式两种。

  a)直连式:是指电动执行器输出轴与阀杆直连安装的形式。
  b)底座曲柄式:是指输出轴通过曲柄与阀杆连接的形式。

  此类电动执行器适用于蝶阀、球阀、旋塞阀等。

  2.多回转电动执行器(转角>360度)

  电动执行器输出轴的转动大于一周,即大于360度,一般需多圈才能实现阀门的启闭过程控制。

  此类电动执行器适用于闸阀、截止阀等。

  3.直行程(直线运动)

  电动执行器输出轴的运动为直线运动式,不是转动形式。

  此类电动执行器适用于单座调节阀、双座调节阀等。

  二、根据生产工艺控制要求确定电动执行器的控制模式

  电动执行器的控制模式一般分为开关型(开环控制)和调节型(闭环控制)两大类。

  1.开关型(开环控制)

  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一般实现对阀门的开或关控制,阀门要么处于全开位置,要么处于全关位置,此类阀门不需对介质流量进行精确控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因结构形式的不同还可分为分体结构和一体化结构。选型时必需对此做出说明,不然经常会发生在现场安装时与控制系统冲突等不匹配现像。

  a)分体结构(通常称为普通型):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分离,电动执行器不能单独实现对阀门的控制,必需外加控制单元才能实现控制,一般外部采用控制器或控制柜形式进行配套。

  此结构的缺点是不便于系统整体安装,增加接线及安装费用,且容易出现故障,当故障发生时不便于诊断和维修,性价比不理想。

  b)一体化结构(通常称为整体型):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封装成一体,无需外配控制单元即可现实就地操作,远程只需输出相关控制信息就可对其进行操作。

  此结构的优点是方便系统整体安装,减少接线及安装费用,容易诊断并排除故障。但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产品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产生了智能电动执行器,关于智能电动执行器后面将再做说明。

  2.调节型(闭环控制)

  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不仅具有开关型一体化结构的功能,它还能对阀门进行精确控制,从而精确调节介质流量。因篇幅有限其工作原理在此不作详细说明。下面就调节型电动执行器选型时需注明的参数做简要说明。

  a)控制信号类型(电流、电压)

  调节型电动执行器控制信号一般有电流信号(420mA010mA)或电压信号(05V15V),选型时需明确其控制信号类型及参数。

  b)工作形式(电开型、电关型)

  调节型电动执行器工作方式一般为电开型(以420mA的控制为例,电开型是指4mA信号对应的是阀关,20mA对应的是阀开),另一种为电关型(以4-20mA的控制为例,电开型是指4mA信号对应的是阀开,20mA对应的是阀关)。一般情况下选型需明确工作形式,很多产品在出厂后并不能进行修改,奥美阀控生产的智能型电动执行器可以通过现场设定随时修改。

  c)失信号保护

  失信号保护是指因线路等故障造成控制信号丢失时,电动执行器将控制阀门启闭到设定的保护值,常见的保护值为全开、全关、保持原位三种情况,且出厂后不易修改。奥美阀控生产的智能电动执行器可以通过现场设定进行灵活修改,并可设定任意位置(0~100%)为保护值。

  三、根据阀门所需的扭力确定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力

  阀门启闭所需的扭力决定着电动执行器选择多大的输出扭力,一般由使用者提出或阀门厂家自行选配,做为执行器厂家只对执行器的输出扭力负责,阀门正常启闭所需的扭力由阀门口径大小、工作压力等因素决定,但因阀门厂家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有所区别,所以不同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所需扭力也有所区别,即使是同个阀门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扭力也有所差别,当选型时执行器的扭力选择太小就会造成无法正常启闭阀门,因此电动执行器必需选择一个合理的扭力范围。

  四、根据所选电动执行器确定电气参数

  因不同执行器厂家的电气参数有所差别,所以设计选型时一般都需确定其电气参数,主要有电机功率、额定电流、二次控制回路电压等,往往在这方面的疏忽,结果控制系统与电动执行器参数不匹配造成工作时空开跳闸、保险丝熔断、热过载继电器保护起跳等故障现像。

  五、根据使用场合选择外壳防护等级、防爆等级

网友G:
  1. 最大输出扭矩的选择:

          电动执行器的设计一般都使其满足工况的需要,并按照阀的工作特性设计制造电动执行器,每种电动阀门在其开启、运行、关闭等工作情况时,需要一定的扭矩作为动力来驱动阀门进行工作,所以电动执行器的设计对于其输出转矩的考虑是非常重要项目,每种电动执行器本身都具有最大输出转矩参数,所以在选择电动执行器时一定要使电动执行器的最大输出转矩大于阀门实际所需的最大转矩,这样才能保证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2. 运行转矩的选择:

         阀门在实际工作中,其工作特性为开启和关闭转矩和运行转矩相差较大,一般情况阀门开启和关闭的瞬间需要大的转矩(而开启比关闭转矩要大,以保证阀门能打开),而一旦阀门开启之后,在相对较长的运行中说需要的转矩要小于起闭时的转矩,虽然阀门运行转矩小于起动转矩,但在选择电动执行器时也应保证电动执行器的运行转矩大于阀门的转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阀门的正常工作。

  3. 阀杆直径的选择:

          阀杆直径的选择主要考虑与明杆阀门选配电动执行器的注意事项,阀门的阀杆直径不能大于电动执行器允许的最大阀杆直径。

          对于部分回转阀门及多转式阀门的暗杆阀门虽然不用考虑阀杆的直径问题,但对于阀杆直径与建及键槽的尺寸在选择时应充分考虑。

  4. 输出轴转圈数的选择:

            阀门工作时,电动执行器的输出轴转圈数与阀门的口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由于电动执行器中开度指示机构的结构的设计各有不同,而且每一机座号的电动执行器往往要满足不同口径的阀门选用,开度指示要准确,不论是机械指示还是电气指示均应保证为满刻度指示阀门的全开与全闭位置,这样就要求开度指示机构有足够的配换齿轮,使共速比的广泛变化来满足这一要求,以适应开度指示的准确可靠。

  5. 8

    输出转速的选择:

           在选配电动执行器时应根据对阀门的开关时间,接阀门从全开(或全关)到全关(全开)所需的时间要求来选择电动执行器的输出转速,输出转速V可按下公式计算。                 V = N / T     (N-阀门的总圈数,T-阀门全程操作的时间(分))

网友H:
阀门电动执行器如何选型?

通常,正确选择阀门电动执行器的依据如下:

  1.操作力矩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执行器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2.操作推力阀门电动装置的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推力盘,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3.输出轴转动圈数阀门电动装置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要按M=H/ZS计算(M为电动装置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H为阀门开启高度,S为阀杆传动螺纹螺距,Z为阀杆螺纹头数)。

  4.阀杆直径对多回转类明杆阀门,如果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成电动阀门。因此,电动装置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阀门的阀杆外径。对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不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

  5.输出转速阀门的启闭速度若过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6.阀门电动执行器有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阀门电动装置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转矩也就确定了。一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运行,电机不会超负荷。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便可能导致超负荷:一是电源电压低,得不到所需的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二是错误地调定转矩限制机构,使其大于停止的转矩,造成连续产生过大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三是断续使用,产生的热量积蓄,超过了电机的允许温升值;四是因某种原因转矩限制机构电路发生故障,使转矩过大;五是使用环境温度过高,相对使电机热容量下降。

  过去对电机进行保护的办法是使用熔断器、过流继电器、热继电器、恒温器等,但这些办法各有利弊。对电动装置这种变负荷设备,绝对可靠的保护办法是没有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组合方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是对电机输入电流的增减进行判断;二是对电机本身发热情况进行判断。这两种方式,无论那种都要考虑电机热容量给定的时间余量。

  通常,过负荷的基本保护方法是:

   1.对电机连续运转或点动操作的过负荷保护,采用恒温器;

   2.对电机堵转的保护,采用热继电器;

   3.对短路事故,采用熔断器或过流继电器.

阀门电动执行器是实现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设备,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的大小来控制。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工作转矩高于控制转矩)至关重要。

楼主:
欢迎大家晒一晒用过哪些电动执行器呢,附图片哦

网友I:
西伯思电动执行机构操作介绍

1、手轮

2、就地操作面板

网友J:
这样的活动好,以后多多参加

网友K:
我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电磁阀和电机。关于电磁阀之前用的是气力克的,到时质量不是太好,目前用的是smc的,很耐用,但价格贵了点。然后就是电机一般精确控制使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杆,目前一般用台达a2系列的。

网友L:
#应用#几种电动执行机构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5581_1.shtml

网友M:
#应用#冲击电压发生器上的电动执行机构(择要)

1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控制原理图上的电动执行机构

    在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控制原理图上有:M1球隙调节电动执行机构、M2鼓风电动执行机构、M3极性转换电动执行机构和M4接地帶收放电动执行机构;如图1

2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上的电动执行机构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上有:M1球隙调节电动执行机构、M2鼓风

电动执行机构、M3极性转换电动执行机构和M4接地帶收放电动执行机构;其位置如图2

3   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上的电动执行机构的要求

   在冲击电压发生器本体上的电动执行机构的要求如下:

3.1) 所有电动执行机构安全、可靠;

3.2)  所有电动执行机构自动操作和手动紧急处理;

3.3)  所有电动执行机构与充电控制具有连锁保护,确保操作安全正常。

3.4)  所有电动执行机构与控制室具有连锁保护,确保操作人员安全。

#应用#冲击电压发生器上的电动执行机构-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0/695621_1.shtml

请点评!

网友N:
刚好的刚刚好惊喜万圣节

网友O:
偶的本职工作是仪表维修工,对于现场的仪表偶没有选购的话语权,只有维护维修的命,所以这期的电动执行机构的活动,偶没有选型的经验,只能说几句日常维护维修的心得。

电动执行机构种类很多,在工业仪表的范畴内,电动阀是使用最多的电动执行机构,由于偶厂的仪表及设备采购采用竞标的方法,所以现场使用的电动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不同的品牌型号操作组态不同,给维护维修带来很大困惑。

电动阀主要分为电动调节阀和电动切断阀两大类,偶厂使用最多的为电动切断阀,电动调节阀在厂里只见过两种型号的,而且使用很少只有两台,限制电动阀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防爆的考虑,石油炼制属于高危行业,对于防爆要求严格,能不用强电的就不用。二是价格考虑,低价竞标的首要因素就是价格便宜,所以其气动调节阀在竞标中比电动调节阀有优势。

下图为厂里仅有的两台电动调节阀,一台为锅炉用水处理工艺化水设备招标中撬装设备自带的一套压缩空气换热加热设备的电动调节阀,由于控制温度要求不严格,对于这个电动调节阀4年多的时间没有维护维修过。另一台为厂里的一套乳化沥青撬装设备自带的电动三通混合调节阀,三年前设备交工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没有维护维修机会。偶对厂里仅有的两台电动调节阀的使用维护经验欠缺。

厂里用的较多的电动执行机构是电动切断阀,选用的依据仍然是低价竞标同时考虑控制的目的及同行业使用的经验。

一、污水处理及化水工艺设备,厂里采用的仍然是竞标撬装设备,承建商使用了部分电动切断阀,同时由于电动阀所控制的介质为干净、压力小、流速慢的水处理,所以其使6年中也没有出现过故障,由于所用工艺流程危险性小、间歇性生产因此其电动切断阀构造简单,只有电动控制一种方式。

二、处于危险控制目的的罐区消防泡沫系统而使用的电动切断阀,采用了较复杂的三种操作模式:远程、就地、手动,主要考虑在极端情况(火灾)下,消防泡沫系统能否顺利的使用。电动阀除在安装前期调试过程中动作过,7年时间没有使用。作为一个火灾扑灭控制,但愿偶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些电动阀使用,但心里有些许忐忑,万一需要时不知能否动作。

三、处于安全考虑的生产装置所安装的联锁防火电动切断阀,主要目的是在生产装置处于危险状况时能够迅速切断装置内重要物料的进出,从而实现安全停车防止危险火灾发生。这些电动切断阀,同样只在危险状况下使用,日常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只有在装置大修时期才能进行维护维修工作,电动阀同样设置了三种操作模式:远传、就地、手动,确保需要时电动阀能够完成动作。

四、焦化生产工艺中的循环切焦顺控操作电动切断阀。由于延迟焦化生产的工艺,普遍实行两塔切换循环使用模式,因此焦炭塔的投入和切除都需要切断阀来动作,由于焦炭塔的管线大、介质易结焦等特点,需要一个较大扭力矩能够快速动作的阀门,通过已有生产装置的经验,选用电动切断阀来实现焦炭塔的切换。焦炭塔是一个连续的循环使用设备,其生产周期普遍为48小时,因此这些电动阀使用最为频繁,出现故障的几率较大。

以上为厂里所用电动执行机构的一部分型号,在这些电动阀使用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大部分问题不是电动阀本身,而使操作混乱所致。特别是焦化工艺顺控生产中,由于厂内对于电动阀责任划分的复杂性,缺少有效的沟通和全面的掌控,很多电动阀故障是因为现场操作与远程控制室自动控制相冲突所致,电动阀本身的故障出现的几率较少。

日常维护维修中碰到一些问题处理时有所感想。

最头疼的

处理电动阀最头疼的就是如下图的接线方式,使用同一色度的线缆,却没有做好接线端子标号,在处理故障时一不留神,就会把接线搞混,对于排查电动阀故障时的查线带来好多麻烦,费事、费力还易出错。对于这样的状况没办法,只能在日常的维护维修中,发现一个整改一个,把各接线搞清楚然后用尽可能醒目的方法标注各个接线。

最郁闷的

电动阀本来就是一个集成度较高的复杂执行器,这样的设备只有全面的掌握各个部件,才能准确快速的找到故障进行维修。可是偶厂对于这样的电动阀的分工如图,太细了,所谓九龙治水吃不上水也不过如此,每当现场电动阀出现问题时,各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拖拖拉拉的现象让人郁闷不已,大把的时间就在你等我,我等你,你推我,我推你中浪费了。所以这样的设备最好有专人单独负责,这样才会提高维修效率。

最尴尬的

由于仪表的性质,电动阀一出现问题,工艺第一个通知的维修部门就是仪表,仪表在现场排查完故障,然后工艺在通知相关的部门,换言之仪表要给分析故障的原因并找出故障的位置。所以要求对于现场的电动阀门每一个环节要非常熟悉,特别是电动阀电动头内部的参数组态,要非常熟悉。现场维修时一家人看到偶面度操作面板一筹莫展的时候,是最尴尬的事情,为此偶用了一个小本本,把各种不同型号的电动阀最常见的参数设定步骤和参数都记录下来,然后用拍照储存在手机里,在现场尴尬的时候,这就是救命稻草。

电动阀由于牵扯到很多部件,使用中常见一些故障,主要有关不严,开不开,报警等故障,其要针对性的分析,特别是现场有手轮的时候,要先确认是调节机构阀芯的问题还是执行机构电动头的问题,通过手轮摇动即可做出判断,如果手轮转动顺利即为电动头问题,如果手轮转动困难即为调节机构阀芯的问题比如杂质卡涩、阀芯结焦等,此外要注意确认被控介质的温度是否引起电机高温报警保护动作。现场操作旋钮是否在相应位置,比如远传控制,现场旋钮在就地位置;现场手自动切换装置打到手动位置等都会造成远程控制室无法控制电动阀,维修时首先要认真观察现场电动阀各部件是否在正确的位置。

楼主:
回复内容:楼主好文采

引用 网友O:
偶的本职工作是仪表维修工,对于现场的仪表偶没有选购的话...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支持  欢迎各位畅所欲言

很可能性质地球队

网友C:
活动快结束了,大家加油讨论!

网友Q:
#故障分析#执行器的简单故障分析

http://bbs.gongkong.com/D/201611/69750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