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程序求助

楼主(2016-10-18):
请问步进电机编程怎么弄?我用DZRN开始定位原点,这段程序电机走得很顺畅。第二段用PLSY或者用PLSR,无论用哪个,电机都会有卡顿的现象,并且会失步,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
步进电机控制器电流已经打到3.5A,细分3200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共同讨论下,是不是脉冲当量设置太小

网友B:
这个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多大型号电机?电流多少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脉冲当量设置的不当

网友D:
有没有设置加减速时间

网友E:
我会先试试单独写一小段程序试试,不行就调慢速度,不行就观察是否只有一个方向如此。

网友F(2016-12-18):
用DRVI和DRVA作定位控制

网友G(2017-08-28):
学习中,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