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SZR程序当中清零信号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6-10-18):
三菱FX3U

DSZR 当中的清零信号  程序一般都怎么用

一般是不是不用 清零信号

假如指定 Y20 为 Y0的清零信号。

Y20要如何接线?

网友A:
没有影响,正常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正常接线就可以了。

不用清零信号  当前值寄存器 D8341 D8340 会清零么?

网友B:
震天霜我过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C(2019-05-1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有影响,正常接...

技术支持说使用了DSZR指令后会自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