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的DP通讯问题

楼主(2016-10-18):
就上面两张图,第一张图中蓝色的是赫斯曼的光纤中继器,出来一个DP9针口,经过端子排的转接后(并电阻),出来两对线(红色箭头标注),分别和PLC的两个DP口(红圈所示)连接。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明白,DP9针1分2的端子排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再增加1路,改成1分3?这是纯粹的硬件改动还是需要改程序?

网友A:
一分二可以增加为一分三;DP总线使用的是RS485协议,不清楚可以百度;增加1路需要在DP网络的master(主站)上改程序和硬件配置,你这个左上是slave(从站),你得先找到主站

网友B:
新人报道! 前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二可以增加为一分三;DP总线使用的是RS485协议,不清楚可以百度;增加1路需要在DP网络的master(主站)上改程序和硬件配置,你这个左上是slave(从站),你得先找到主站

大致搞清楚了,一个slave DP卡就是一个从站,全部组态在主站的DPmaster卡上,所有数据的传递都通过主站指挥

网友C(2016-12-04):
我就是来学习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