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注释乱码

楼主(2016-10-18):
欧姆龙PLC程序打开后,程序各指令符号的注释是乱码,求解决方法,如何转为中文简体字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写的程序突然乱码了,还是读出别人的程序后出现的情况?若是后者,建议你安装一个台湾版的软件(安装的时候选择繁体字即可),重新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