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电机走的精度,1个脉冲走多少怎么设置,或者怎么算

楼主(2016-10-19):
例丝杆螺距5mm,脉冲数等于1个脉冲乘以距离,这一个脉冲走多少怎么算,1个脉冲走0.001mm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伺服电机吧,首先要设定好电子齿轮比,假定你减速比是1:1的,1个脉冲走0.001mm,那么你电机走一圈是5mm就需要5000个脉冲,依次类推了,走10mm就需要发10000个脉冲了呗

网友B:
还有要看伺服编码器的线数再算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丝杆螺距除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就可以知道一个脉冲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伺服电机吧,首先要设定好电子齿轮比,假定你减...

网友D:
丝杆螺距除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就可以算出一个脉冲走多少

网友E:
伺服电机通常设置1万个脉冲走一圈,你想知道1pls走多少,如果你有用丝杆的话,那就要看丝杆转一圈的行程是多少,如果丝杆1转动一圈是5mm,那么就是5/10000=0.0005mm。1pls=0.0005mm。如果是10mm,那么就是1pls=0.001mm

网友F:
你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也就是每个伺服系统都有一个多少脉冲每圈的默认参数,你可以通过设置电子齿轮比来设置其实际为多少个脉冲每圈。丝杆转一圈行程可以确定,你只要确定丝杆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便可知道每个脉冲走的距离了。

网友G:
丝杆螺距除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再乘以齿轮比

网友H:
要先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I:
cui 要先知道编码器的分辨率

也就是:每个脉冲移动的距离=(导程长度/编码器的分辨率)*电子齿轮比

网友J:
上面各位说的是伺服的,需要电子齿轮比和编码器分辨率,以台达B2伺服驱动器为例电机尾部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1,设置里P1-44和P1-45是设置电子齿轮比的,用P1-44/P1-45,如P1-44设为16,P1-45设为1,160000/16=10000,PLC发出10000伺服电机就转1圈,在把丝杠导程加上,如导程是5mm,那一个脉冲就是0.002mm。

网友K(2017-01-11):
一个脉冲0.001mm,丝杠是5mm.伺服需要发送5000个脉冲,电子齿轮比乘以5000就要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

网友K:
很不错的学习,谢谢大家。

网友L(2019-09-18):
一圈是多少脉冲?

一圈是多少距离?

这样就OK了   大佬已经解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