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老是跟电脑连接不上,求解!

楼主(2016-10-19):
昨天上午还能连接正常,中午换三菱PLC改了下程序,再回来连接信捷的就不行了!

在第一次用信捷的,很陌生,软件感觉跟三菱和松下的差太远了,不是一个级别的...懂的加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信捷XD3PLC吗,是用USB通信吗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我之前用过神州笔记本,总是通信不到,后来改用华硕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信捷XD3PLC吗,是用USB通信吗

是XDM-60T10-E,USB通讯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驱动正常,已卸载2次,安装2次了。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我之前用过神州笔记本,总是通信...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我前几天是可以连接的,程序都写了一半,输进去了

网友B:
 cwb1975 应该是你的电脑配置问题,我之前用过神州笔记本,总是通信...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太可能,因为我前几天是可以连接的,程序都写了一半,输进去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232线就好了,用USB还是不稳定,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C(2017-03-31):
有时和端口也有关系,看看软件串口设置

网友D(2017-10-08):
我的驱动识别不了显示“cp2014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大神们求指教

网友E(2018-05-12):
大家好!我信捷XD3系列PLC的USB下载端口安装上了,也有COM口显示,就是连接不上,RS422转RS232转USB到电脑的下载口就没问题,请问是我的驱动没装好吗?!请问你们有没有USB下载端口,可以发给我一份吗?!让我试试到底是我下载的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我电脑的问题;我的QQ邮箱是:77163674@qq.com ;非常感谢大家了!

网友F(2018-11-17):
我的也是232端口可以

USB口 不好使 这也是电脑问题楼?

网友G(2019-01-01):
有时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H(2021-11-14):
我用信捷xd的usb口垃圾的一笔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232线就好了,用USB还是不稳定,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J(2021-12-14):
引用 网友D:
我的驱动识别不了显示“cp2014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大神们求指教

我的也一样,请问后来怎么连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