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孔板流量计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9):
1、管道条件:

1)节流件前后的直管段必须要是直的,不可以有肉眼可见的弯曲。

2)安装节流件用得直管段必须应该是光滑的,如不光滑,流量系数应该乘以粗糙度修正稀疏。

3)为了保证流体的流动在节流件前1D出形成充分发展的紊流速度分布,而且让这种分布成均匀的轴对称形,所以 1)直管段必须要是圆的,而且对节流件前2D的范围,其圆度要求其非常严格,并且有一定的圆度指标。具体衡量方法:

A)节流件前OD,D/2,D,2D4个垂直管截面上,以大至相等的角距离至少分别测量4个管道内径单测值,取平均值D。任意内径单测量值与平均值之差不得超过±0。3%

B)在节流件后,在OD和2D位置用上述方法测得8个内径单测值,任意单测值与D比较,其最大偏差不得超过±2% 2)节流件前后要求一段足够长的直管段,这段足够长的直管段和节流件前的局部阻力件形式有关和直径比β有关,见表1(β=d/D, d为孔板开孔直径,D为管道内径)。

4节流件上游侧第一阻力件和第二阻力件之间的直管段长度可按第二阻力件的形式和β=0。7(不论实际β值是多少)取表一所列数值的1/2

5)节流件上游侧为敞开空间或直径≥2D大容器时,则敞开空间或大容器与节流件之间的直管长不得小于30D(15D)若节流件和敞开空间或大容器之间尚有其它局部阻力件时,则除在节流件与局部阻力件之间设有附合表1上规定的最小直管段长1外,从敞开空间到节流件之间的直管段总长也不得小于30D(15D)。

节流件上下游侧的最小直管段长度表1 节流件上游侧局部阴力件形式和最小直管段长度L 注:

1、上表只对标准节流装置而言,对特殊节流装置可供参考

2、列数系为管内径D 的倍数。

3、上表括号外的数字为“附加相对极限误差为零”的数值,括号内的数字为“附加相对极限误差为±0.5%”的数值。即直管段长度中有一个采用括号内的数值时,流量测量的极限相对误差τQ/Q。应再算术相加0.5%亦即(τQ/Q+0.5)%

4、若实际直管段长度大于括号内数值,而小于括号外的数值时,需按“附加极限相对误差为0.5%”处理。

1)直流件安装在管道中,其前端面必须与管道轴线垂直,允许的最大不垂直度不得超过±1°。

2)节流件安装在管道中后,其开孔必须与管道同心,其允许的最大不同心度ε不得超过下列公式计算结果:ε≤0.015D(1/β-1)。

3)所有垫片不能用太厚的材料,最好不超过0.5mm,垫片不能突出管壁内否则可能引起很大的测量误差。

4)凡是调节流量用的阀门,应装在节流件后最小值管段长度以外

5)节流装置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必须在管道清洗吹扫后进行。

6)在水平或倾斜管道安装的节流装置的取压方式。

 1)被测流体为液体时,为防止气泡进工艺管道 入到牙关,取压扣应处于工艺管道 中心线下偏≤45°的位置上正负取 αα 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