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根据什么的电流选择

楼主(2016-10-19):
请问下断路器根据什么来选,比如是根据变频器还是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   24V中是根据开关电源的电流选择,还是根据回路中的用电设备来选择呢? 谢谢

网友A:
电机和变频器不是应该都要算进去吗

网友B:
断路器的选择是根据所带负载的额定电流和负载短路电流来选择的。24V开关电源是根据所带输出的总电流选择。

网友C:
适合我们每一个初级学员。真的非常实用。

网友D:
断路器作为配电保护,主要不是保护用电器,是保护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