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的现象及处理

楼主(2016-10-19):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的大小与二次负荷的电流无关。互感器正常工作时,由于阻抗很小,接近于短路状态,一次电流所产生的磁化力大部分被二次电流所补偿,总磁通密度不大,二次绕组电势也不大。当电流互感器开路时,阻抗Z1无限增大,二次绕组电流等于零,二次绕组磁化力等于零,总磁力化等于原绕组的磁化力(I0N0=I1N1)。也就是一次电流完全变成了励磁电流,使电流互感器的铁芯骤然饱和,此时铁芯中的磁通密度可高达1.8T以上。 1. 引起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开路的原因

1 交流电路回路中的实验接线端子,由于结构和质量上的缺陷,

在运行中发生螺杆与铜板螺孔接触不良,造成开路。 2 电流回路中的试验端子连接片,由于连接片胶木头过长,旋转

端子金属片未压在连接片的金属片上,而误压在胶木套上,造成开路。

3 检修工作中失误,如忘记将继电器内部触头接好,或误断开了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或对电流互感器本体试验后未将二次接线接上零。

4 二次线端子触头压接不紧,回路中电流很大时,发热烧断或氧

化过热而造成开路。

5 二次回路的过度端子氧化后松动。 2.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的现象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开路时,对于不同的回路分别产生下列现象:

1 由负序、零序电流启动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频繁动作,但不

一定出口跳闸(还有其他条件闭锁),有些继电保护可能自动闭锁(具有二次回路断线闭锁功能)。

2 有功、无功功率表指示不正常,电流表三相指示不正常,电流

表计量不正常。

3 监控系统相关数据显示不正常。 4 电流互感器存在有“嘟嘟”的异常响声。

5 开路故障点有火花放电声、冒烟和烧焦的现象,故障点出现异

常的高电压。

6 电流互感器本体有严重发热,并伴有异味、变色、冒烟现象。 7 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发生误动或拒动。 8 仪表、电流表、继电保护等冒烟烧坏。

网友A:
不会的。所谓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会出现高压和发热,实际中从没发生过,其原因是一次电流不会达到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流,磁通也不会饱和,二次当然就没有那么高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