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电阻应变仪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9):
JHDY动态电阻应变仪应用于测量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应变,JHDY动态电阻应变仪是高精度测量仪器,掌握其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对保持仪器良好性能至关重要。

动态电阻应变仪对使用环境条件要求如下:

仪器必须放在清洁、干燥及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仪器使用应注意避免酸、碱、盐、雾、雨林及过强的辐射场、电场、磁场;湿度大的环境下使用,零漂将明显增加,若受潮生锈,会直接影响仪器测量精度;电压必须在220V±10%50Hz±2%内;输入、输出电缆线应尽量避免靠近电力线、变压器、电机、大型用电设备及动力线及其它干扰源。

动态电阻应变仪使用应注意以下事项:

接通电源,系统就可正常工作,若精确测量,请预热30分钟;所有连线必须牢固可靠,建议与端子连接,必须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使用,切勿将其倾斜或倒置使用;移动时防止激烈震动和冲击;系统必须良好接地,接地点为电源插座的接地端;系统若接地不好,将产生一定的漂移,稳定度也受影响。若仪器受污染,因根据污染性质选择适当的溶剂将污物擦拭干净。仪器使用完毕,要把全部连接线拆除,并将仪表盖好,以防灰尘;仪器长期不用时,应每隔一季度通电实验一次,检查仪器是否正常,通电时间2~4小时。

JHDY动态电阻应变仪广泛应用于桥梁、建筑物、飞机、船舶、车辆、起重测试件等结构动载荷测试,疲劳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