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和松下FPXH系列PLC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6-10-19):
我想用松下的FPXH系列PLC和松下的A6伺服通过MODBUS通讯读取伺服绝对值编码器数据,编程软件用的FPpro7,应该用F146指令,不知道指令用的是否有问题还是A6通讯地址没写对,我是根据A6手册上的说明写的地址,绝对值编码器单圈数据地址应该是4202H,但是现在读不上来数据,通讯应该连上了,看通讯模块上的指示灯在闪。哪位大神用过松下PLC和伺服的MODBUS通讯连接帮忙介绍一下具体参数配置和指令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
附上你的编程指令截图,会有大虾帮你分析问题的。

网友B(2017-05-31):
可以用rs232,159指令,一问一答建立通讯

网友C:
看FP-X用户手册,有详细的例程,祝你成功

网友D:
你使用通讯时,要注意奇偶校验问题,伺服默认是偶校验

网友E(2018-04-02):
顶起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F:
学习学习,看看大神怎么做

网友G:
厉害,感谢啊

大橙子!!!

网友H(2019-01-07):
H哈哈啥吃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