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USB下载

楼主(2016-10-19):
威纶tk6070iQ利用U盘下载时触摸屏显示在Usbdisk项目下没有任何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A:
没有识别U盘,或者是U盘的格式化的格式不正确。可以重新按说明书的格式来重新格式化,并拷贝文件重试。

网友B:
可能是因为驱动么有安装好,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我没用U盘试过,都是用USB线连接电脑下载。

网友C:
没有建立好下载文件吧,不识别中文名的文件夹,用英文或者数字建一个文件夹

网友D(2016-12-14):
谢谢楼主,找了好久啊。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