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缺少轴使能

楼主(2016-10-19):
问题出现在 德国 斯来福临平面磨床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系统的

无任何报警 在“手动REF”(回零)方式按+Z、+X、+Y键均不能启动回零动作(有“复位”二字);手动方式按 “主轴使能开”后,开主轴不转;手动X、Y、Z向移动工作台和主轴均不动作,屏幕出现“等待:缺少轴使能”字样

网友A:
你试试断电重启复位功能,这个是一般都有的功能。

网友A:
还有可能就是按键或者连接线出了问题。先查查具体原因吧

网友A:
有时可能是因为某个限位开关不到位造成的,也可以查查

网友B:
在上电情况下,手动推看能不能推得动,如果能推动。检查一下控制线路有没有问题,每个伺服都有使能信号,看这个线路有没有断路,检查这个信号有没有到位。还有便是伺服电机与丝杆的连轴器可能有松动,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