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来乍道求帮助

楼主(2016-10-19):
我们用的系统服务器,一开机就会有输入登录帐号和密码界面,  我知道帐号和密码  能不能修改或者取消掉,  当初厂家设置的太长了,太恶心  想弄简单点或者取消掉

网友A:
霍尼的是可以修改,但是需要使用专用的工具修改  不然可能出问题。

具体的路径,311的如下:

430的在开始菜单看看!!

网友B(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服务器和工作站最好不要修改密码,因为这个密码是在安装软件之前设置的,如果修改了以后,你后期安装的一些软件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D(2019-04-14):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看看是不是我需要的资料

网友(2021-02-01):
啥系统?ovation需要在进服务器的域安全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