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fanuc数控系统增加u盘扩展内存的方法

楼主(2016-10-19):
老的fanuc系统不具备u盘接口,内存也较小,如fanuc 0,fanuc16,fanuc18,fanuc21,通过如下方法可以实现增加u盘功能,sunwo-x3可以在某宝上搜索“fanuc  u盘“找到。

此说明SUNWO-X3用在FANUC 0上的参数设置和操作使用。

安装好SUNWO-X3后,设置如下参数。

I/O=0ISO=1

0002=1****0*0

0012=1****0*0

0050=1****0*0

0051=1****0*0

0038=1111****

0552=11

0553=11

0250=11

0251=11

在设置参数后会报警000,不用理会,全部设置完重新启动即可。

操作:

文件的显示:在编辑模式按下PROG功能键,进入U盘程序列表显示页面,按上下翻页键即可显示U盘中程序目录,一页可显示9个文件名。

程序读入:按屏幕下方READ按键,输入要传输的文件的文件号和传入内存的程序号(程序号不要和已有的程序号重复),按EXEC按键执行,稍等片刻,程序即传入内存。

程序传出,删除,改名,搜寻等操作同最新FANUCCF卡操作。

一次传出所有加工程序的方法,程序号输入-9999

传出的程序,参数,刀补,坐标系等数据,放在URECE文件夹,并会自动命名,如传出9001号程序,会自动命名为O9001_01.NC,再次传出会自动命名为O9001_02.NC.传出的参数会自动命名为PARAM_01.NC。再次传出会自动命名为PARAM_02.NC,所有传出的数据会在文件信息中写入传出时的时间信息。

获得串口读卡器SUNWO-X3的出厂时间和版本信息的方法,在文件目录页面,读入大于U盘中有的文件号,如U盘目录页面共显示有13个文件,那么可以读入14号文件,或者15,或者16。。。,再按PROG功能键,即可显示。

网友A:
这些传输口设定,两个参数位2 552、12 553对应M5接口0、1传输口,50 250、51 251对应M74接口2、3传输口,停止位1位,波特率9600。38参数位一般设定1010**** R232-计算机RS232传输方式,1111**** 新界面方式需要RS232 USB转换器传输方式。传输口的设置DGNOG PARAR 按钮第一参数画面I/O=0-3。

网友:
1楼正解,参数理解得很透彻。苏州圣沃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已开发出RS232 USB转换器,经过使用,完全匹配fanu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