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调速电机在启动瞬间速度突然加快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19):
  各位大牛你们好,向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一台220v交流调速电机,带动皮带运转,皮带与电机的连接方式是通过同步带带动的,在运行中发现在启动的瞬间速度回突然加快,随后又恢复到平稳运行,因为要在皮带上定位工件,在速度很快的瞬间,工件便会发生移位,电机的运行环境是频繁启停,速度很慢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是更换什么样的电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两个问题:机械上的问题,检查机械是否有卡阻现象(包括润滑),而且皮带可能是比较松的过静阻后弹性加速。第二控制器可能频率设置的比较低使电机处于恒扭矩状态限制电流过小。将变频电机直接皮带拖动改为变频减速电机拖动或小主动轮带动大被动轮,将控制器频率提升设置恒扭矩,使电机不在不容易控制的低频率过小限制电流恒扭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