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micro850plc软件CCW编译错误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6-10-19):
编译显示错误“Controller(1,1): 错误 PropiInternalError: 内部错误”

如果删除最后两个用户定义子程序里的梯级的注释后,再编译无错。

删除注释后再写注释有时无错,有时打几个字就编译错。

注释都很短,都是常用字也没有特殊符号。

点击错误也不会告诉你哪里错了。

不知道编译错在哪里。

网友A:
编程得注意大小写和全角半角字符,不然很容易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得注意大小写和全角半角字符,不然很容易出现莫名其妙...

删掉注释编译正常,再添加一两句很短的注释(不存在全角半角的问题)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