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原点位置创建

楼主(2016-10-19):
原点位置创建完成前,不得进行视较,再现等操作。原点位置创建与原点位置检验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创建原点,什么情况下需要原点位置检验?

网友A:
一般在更换电机、关节减速机或机器人有发生过较大的干涉时,都 有需要重设原点。

网友B:
一般在更换电机、关节减速机或机器人有发生过较大的干涉时,都 有需要重设原点,严重碰撞,或高速运转中断电

网友C:
更换电机减速机后需要重新创建,最好提前走到原点位置

网友D:
同问,也遇到了动机器人之前让建立原点的提示

网友E(2017-06-15):
怎么建立啊  说明书里说的有点懵逼啊

网友F(2017-07-19):
编码器位置数据丢失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找回原点。

网友G:
学习了,刚接触,请指教

网友A:
伺服电机电池没电时也在开机时提示。

网友H:
学习了,刚接触

网友I:
原点位置校验,如果报警0380 应该是校验第二原点

网友J(2017-09-06):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F:
  原点位置是机器人动作和示教位置点的根据和基准,原点位置没有设定或者原点位置设定不准确的情况下,机器人会不能进行移动或者不按预定的轨迹运动。

  第二原点是校准原点位置的依据,同理,也可以利用第二原点找回原点位置。

网友K(2017-10-10):
是这样的么

引用 网友F:
原点位置是机器人动作和示教位置点的根据和基准,原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是这样的么回复内容:对: 网友F    原点位置...

    haha   黄老师有话要说。

网友L: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M(2017-11-19):
感觉还是很高大上得哦,就是俺初学者什么都不懂

网友N(2017-12-29):
初学者 000001

网友O:
1. 原点位置是机器人动作和示教位置点的根据和基准,原点位置没有设定或者原点位置设定不准确的情况下,机器人会不能进行移动或者不按预定的轨迹运动。2.更换电机减速机  3. 编码器接头脱落  机器人受损严重等  需要重新创建,最好提前走到原点位置

网友P(2019-05-27):
楼主,怎么还要密码啊,不是这样玩的,麻烦告诉我下75715774@qq.com  谢谢!

网友: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设定

网友Q(2019-07-30):
学习中   我想知道到达作业原点后怎么输出给外部,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