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GALIL

楼主(2016-10-20):
请问刘工和各位大神,我在Labview中编好了这个程序,程序运行无错误,我的GALIL卡通过以太网与PC机连接,用galiltools能够控制电机正常运转,怎么通过用Labview通过运动控制卡控制电机运转呢

网友A:
程序运行无错误,只是针对Labview而言,没有错误,把该给控制卡的字符发给控制卡了而已,而这些字符是否符合控制卡的语法,能运转电机,就是和另外一回事了。

您看一下,DMC cmd接收到到的字符串就经是什么。在执行这个之前,是否已经在软件中建立和galil卡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运行无错误,只是针对Labview而言,没有错误,...

刘工你好,这些字符输入到GALILTOOLS中都是可行的,并且运动控制卡已经和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

网友A:
“并且运动控制卡已经和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

硬件连接和软件连接不是同一回事,当然,硬件连接是软件连接的前提。

galiltools软件在每次启动时,会按照上次退出时的状态自动重新建立软件连接,您写的这个程序,应该还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记得您是有相关例程的,您仔细看以下例程,在想控制卡发送指令之前,程序还做了什么。

网友B(2017-02-13):
楼主您好,方便加QQ交流吗?我也要用labview来控制galil并采集数据处理,但是自己搞不明白。若方便烦请您加好友QQ1066471070,注明工控论坛。谢谢!

网友C(2017-05-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方便加QQ交流吗?我也要用labview来控...

你这个DMC cmd VI是用什么库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