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输出端对地有直流电压?朦胧了

楼主(2016-10-20):
我有几台ABBACS550及ACS800变频器,变频器送电后电机对地就有电压(直流250V,交流35v)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的静态电流,如果你的输入400V,那么直流母线电压400*1.35=540VDC,静态电流的大小可以通过参数调整,以百分比的形式出现,此参数应该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