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在哪?

楼主(2016-10-20):
请教下,问什么两个DT2314的数值不一样了,而且脉冲输出会报运算错误,才开始接触这东西,,希望老师指教。在线等。

网友A:
   没有玩过 这个品牌的 PLC ,只是你 DT2314 是同一个数据二个地方使用吗 ?

网友B:
松下的PLC吗》???

网友C:
没有玩过 这个品牌的 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玩过 这个品牌的 PLC

网友E:
这个PLC没玩过,第一次见到。

网友F:
我也是刚学习的,过来看一下

网友G(2016-11-26):
脉冲输出设置好了吗?浮点数有时候会显示错误,我遇过一次,但是结果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