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球摄像机的安装维护及镜头检测方法

楼主(2016-10-20):
        半球摄像机的安装维护及镜头检测方法

         半球摄像机,顾名思义就是形状是个半球,仅仅是针对外形命名的。半球式摄像机由于体积小巧,外型美观,比较适合办公场所以及装修档次高的场所使用。半球摄像机图像的生成当前主要是来自CCD半球摄像机,作为理想的摄像机元件,以其构成的CCD摄像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不受磁场影响、具有抗震动和撞击之特性而被广泛应用。本文重点介绍半球摄像机的安装维护及摄像头检测方法。

      半球摄像机安装以及维护

      1、熟悉产品性能工程商和用户在拿到半球摄像机产品后,应熟悉该产品的技术参数,如输入电压是多少,功率多大,有什么功能等,尽量做到心里有数。

      2、检查安装前应对半球摄像机进行检测和调整,使摄像机处于正常的工作状况。

      3、安装方式施工前,可以根据环境和安全性、美观性等出发,采用壁装或者吊装等安装方式。      4、安装角度半球摄像机的安装角度直接影响到监控图像的范围,所以安装时需要更多地按实地需求来操作。如安装在小区门口小于6米处时,摄像机的角度建议最好是30°-60°;若安装在收银台时,摄像机的角度应考虑在±15°-20°等。总之,摄像机尽可能避免逆光摄像情况的出现,这样方能尽可能地达到客户的要求。

      5、做好视频接口的处理半球摄像机视频信号输出端口、电源输入端口、控制信号端口比较重要,安装时应尽量做好防水,以及防氧化处理。以免日后出现不稳定、不受控制,甚至不显示图像的现象。摄像机一般都需要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因此做好摄像机的维护,则可以延长摄像机的寿命和保障摄像机图像效果的稳定性,具体应注意以下几点。·应注意摄像机电压的稳定性,否则会影响图像的效果,甚至导致摄像机被损坏;·经常检查线材是否出现损坏、老化现象,避免异常情况发生;·应尽量避免阳光或者强光长时间直射,以免造成摄像机CCD损坏;·需要经常对半球摄像机进行清洁,如经常清理摄像机的外壳表面灰尘等,尽量不打开外壳,如需要打开,则先断电;·建立摄像机档案,以便日后方便检查、检测。

     半球监控摄像头的检测方法小结

     1、半球监控摄像头彩色还原性的测试

   首先远距离观察人物、服饰,看有无颜色失真,拿色彩鲜明的物体对比,看半球摄像头反应灵敏度,拿彩色画册放在半球摄像头前,看画面勾勒得清晰程度,过淡或过浓,再次应对运动的彩色物体进行摄像,看有无彩色拖尾、延滞、模糊等。测试条件如此摄像最代照度在50V时应在5010V照度情况下测量,即每半球监控摄像头最代照度基础上加十伏,且光圈应保持最接近状态。

      2、清晰度的测量

     多个半球监控摄像头进行测试时,应使用相同镜头,(推荐使作定焦、二可变镜头),以测试卡中心圆出现在监视器屏幕的左右边为准,清晰准确的数出已给的刻度线共10组垂直线和10组水平线。分别代表着垂直清晰度和水平清晰度,并相应的一组已给出了线数。如垂直350线水平800线,此时最好用黑白监视器。测试时可在远景物聚焦,也可边测边聚焦。最好能两者兼用,可看出此摄像机的差异(对远近会聚)。      3、照度

    将半球监控摄像头置于暗室,暗室前后为有源220V自炽灯,处设调压器,以调压器调节电压高代来调节暗室内灯的明暗,电压可以从0V调到250V。室内光照也可从最暗调至最明,测试时把摄像机光圈均开至最大时记录下一个最低照度值(把有源灯用调压器调暗至看不清暗室内置画面)再把光圈打至最小再记录下一个最低照度值,也可前后灯分别调压明灭。

     4、半球监控摄像头逆光补偿

    测试此参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暗室内,把摄像机前侧调压灯打开,调至最亮时,然后在灯的下方放置一图画或文字,把半球监控摄像头迎光摄像,看图像和文字能否看清,画面刺不刺眼,并调节AL、AX拔档开关,看有无变化,哪种效果最好。另一种是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把摄像机向窗外照,此时看图像和文字能否看清楚。

     5、半球监控摄像头耗电量

     最低工作电压,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流,使用小稳压器调节电压看安全防范系统中,图像的生成当前主要是来自CCD摄像机,CCD是电荷耦合器件(chargecoupleddeice)的简称,它能够将光线变为电荷并将电荷存储及转移,也可将存储之电荷取出使电压发生变化,因此是理想的摄像机元件,以其构成的CCD摄像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不受磁场影响、具有抗震东和撞击之特性而被广泛应用。

     6、半球监控摄像头失真

    看半球监控摄像头失真把测试卡置于摄像机前端使整个球体出现在屏幕上,看圆球形有无椭圆,把摄像机前移,看圆中心有无放大,再远距离测试边、角、框有无弧形失真等。